这个地方用点焊可以吗?

楼主(2022-08-15):
盖子厚2,不受力,四角点焊
查了一下,点焊的符号是圆圈
这样标焊缝可以吗?

网友:
看你使用和需求。一般来说不掉就行。

楼主:
主要是焊接符号,这样标对不对?没有用过点焊,以前搞重型机械的,现在搞钣金都是点焊

网友:
为啥要在这位置点焊?  外观没要求吗?

网友:
这里都没料,不能用点焊。点焊是电阻焊。如果想把这里通过焊接连起来,可以用塞焊

楼主:
|m2006410发表于 08-15 13:12为啥要在这位置点焊?  外观没要求吗?
焊完打磨呗,别人的模型就这样,别的地方更没有条件焊呀

楼主:
|钣金准专家发表于 08-15 14:26这里都没料,不能用点焊。点焊是电阻焊。如果想把这里通过焊接连起来,可以用塞焊
手工电弧焊不是也可以点焊吗?

网友(2023-01-07):
搞不懂,但是感觉点焊应该可以,主要是看你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