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提供产品的外螺纹,然后要做配合件的内螺纹

楼主(2022-08-15):
客户提供产品的外螺纹,然后要做配合件的内螺纹,测绘可能有误差,inventor有没有快捷的工具实现?

网友A:
这我不大懂,可不可以用模具开模方法,不知可行否

网友B:
如果单纯三维建模,有外螺纹模型,那么可以通过布尔运算”切“出内螺纹来
但如果出图的还是应该通过测绘,找出具体标准、规格的螺纹来

网友C:
找客户要此螺纹的型号名字,更直接。

网友D:
找客户确认是啥螺纹形式,按照螺纹手册来设计,要不然就用螺纹规来测,然后按照螺纹手册来设计。。。。

网友:
有专门的量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我不大懂,可不可以用模具开模方法,不知可行否

感谢回复,刚用inventor软件,还不熟练,模具这块以前也没有涉及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纯三维建模,有外螺纹模型,那么可以通过布尔运算”切“出内螺纹来
但如果出图的还是应该通过测绘, ...

感谢回复,刚用inventor软件,还不熟练,网上搜了布尔运算切螺纹方法,还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客户要此螺纹的型号名字,更直接。

感谢回复,自己先想办法解决,实在没辙了再去问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客户确认是啥螺纹形式,按照螺纹手册来设计,要不然就用螺纹规来测,然后按照螺纹手册来设计。。。。

感谢回复,我测量了牙数和外径,螺纹手册上没找到这个规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测量了牙数和外径,螺纹手册上没找到这个规格,

多少牙?外径多少?牙型角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牙?外径多少?牙型角多少?

用螺纹规测量:60°*2.0、55°*13牙,这两个比较接近,螺纹大径11.4mm左右,带锥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螺纹规测量:60°*2.0、55°*13牙,这两个比较接近,螺纹大径11.4mm左右,带锥度

伙计,你是咋量的?哪个牙规规格是13牙????还带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伙计,你是咋量的?哪个牙规规格是13牙????还带锥。。。。

英制的

网友:
最常用的锥螺纹就是NPT和ZG螺纹,你这貌似都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