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管问题

楼主(2022-08-15):
方管切口,激光切管机应该是按我画的箭头方向顺序加工吧?反向加工到后面会切到板厚,好像不妥

网友:
这个局部图无法与你描述的相配,建议截个全图

楼主:
|风若冷发表于 08-15 15:48这个局部图无法与你描述的相配,建议截个全图
好的,谢谢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切个小豁口

网友:
因为刀头只能垂直于切割面

网友:
没看出要用激光的理由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8-15 19:23没看出要用激光的理由
单位只有激光切管机,重点不是非得激光,
我是想知道激光软件切割顺序是自动这样的还是人工指定?

网友A(2024-01-24):
引用 楼主:
单位只有激光切管机,重点不是非得激光,
我是想知道激光软件切割顺序是自动这样的还是人工指定?

请教下激光切管,一根不锈钢圆管,例如1米长,φ100,能否等分切成4片90度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激光切管,一根不锈钢圆管,例如1米长,φ100,能否等分切成4片90度弧?谢谢

直管怎么切弧?有没有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管怎么切弧?有没有图?

http://www.cmiw.cn/thread-1065273-2-1.html

楼主:
四个缺口又不切断,有啥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缺口又不切断,有啥难度?

不敢切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