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怎么样打包

楼主(2022-08-15):
以前用SW2016,打包就是模型图,现在用SW2018,打包还带几个文件夹,且同一个文件夹的不同部件打包到另一个文件夹还会产生冲突,怎么样设置让它向SW2016那样,请社区大侠帮忙,先谢谢回复

网友:
点这个选项“平展到单一文件夹”,这样就只有一个文件夹了。

网友:
2016啥样?这玩意一般不会变吧

网友:
我2021可以打包啊,平展到一个

网友:
文件夹选项一般选前两个,最后一个会保留很长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