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异形孔里的底孔尺寸怎么修改?

楼主(2022-08-15):
异形孔里的底孔尺寸怎么修改?
公司给的底孔尺寸和软件默认的异形孔底孔不一样,
如果软件建模只做光孔,标螺纹不方便吧?

网友:
点开特征,修改里面草图。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8-15 19:05点开特征,修改里面草图。
我想一劳永逸,不想用一次改一次

网友:
自己重新定义Toolbox的特征孔数据应该是可以的,我自己经常往特征孔里面加螺纹规格。但是别人发来的图你还是改不了啊?

楼主:
|奔跑___不停歇发表于 08-15 23:44自己重新定义Toolbox的特征孔数据应该是可以的,我自己经常往特征孔里面加螺纹规格。但是别人发来的图你还是改不了啊?
我看了螺纹孔数据,只有螺纹公称直径和螺距可以改,底孔好像是不能改的

网友(点评):
改方程式呗。

网友(点评):
螺纹数据里可以修改,toolbox设置-1异形孔向导-GB-螺纹孔(随意一项)-标准属性,选中螺纹数据就可以修改所有的螺纹参数了,还可以添加新的螺纹规格(大小里也要添加对应的)

网友:
Solidworks不是只能改底孔大小吗,因为如果是挤压丝锥底孔大小不一样,公称直径跟螺距咋改,改了不就不是标准螺纹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螺纹孔数据,只有螺纹公称直径和螺距可以改,底孔好像是不能改的

看图,你也可以添加自己的规格的。

楼主:
|奔跑___不停歇发表于 08-16 09:50
看图,你也可以添加自己的规格的。

我不需要添加规格,单位规定的都是公制粗牙螺纹,仅仅是底孔尺寸比软件的大一点点,其它数据不变

楼主:
|人在曹营心在汉发表于 08-16 08:36Solidworks不是只能改底孔大小吗,因为如果是挤压丝锥底孔大小不一样,公称直径跟螺距咋改,改了不就不是标准螺纹了吗?
只改底孔,其它参数不变,目的是让攻丝容易些,
但是软件里底孔好像自动计算的理论值,不能修改

楼主:
|奔跑___不停歇发表于 08-16 09:50
看图,你也可以添加自己的规格的。

回头我再看看,前天看见的内容,数据没有你这个这么多,只有螺距和公称直径,没有钻孔直径

楼主:
|奔跑___不停歇发表于 08-16 09:50
看图,你也可以添加自己的规格的。

大神,螺纹孔改好了,现在锥形沉孔也要改,这几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我再看看,前天看见的内容,数据没有你这个这么多,只有螺距和公称直径,没有钻孔直径

注意看我发的图片,点击螺纹数据才会出来这么多内容的。

楼主:
|奔跑___不停歇发表于 08-19 17:12
注意看我发的图片,点击螺纹数据才会出来这么多内容的。

那个我看到了,改好了螺纹孔;
现在改锥形沉孔尺寸,
有几个数据不知道什么含义
半径1,次要直径,长度,距离,六角键深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我看到了,改好了螺纹孔;
现在改锥形沉孔尺寸,
有几个数据不知道什么含义

我一般都是改一个规格试下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