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挂两节链条如何过弯(如何计算两节链条的距离)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2-08-16):
物体挂两节链条如何过弯(如何计算两节链条的距离)求大佬指点

网友:
大工程师(原迈迪)上有链轮设计的内容,可以参考下。只看中心距的话四个链轮,两两之间也可以认为是一对链轮。你这个包角够不够大哦

网友(点评):
那个是滚子链传递扭矩的,楼主这个显然不是。

网友:
没太看懂。
我个人做设计的时候,链条的长度就不细算,就是节圆xPai算周长,然后你这种绕法就是每个链轮1/4的周长,然后加中心距。最后酌情加个0.3%的涨紧量

网友: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1989437131188157884

网友A:
包角满足就可以这种平行线。我们搞链条的欢迎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角满足就可以这种平行线。我们搞链条的欢迎联系

大佬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B:
参考输送链 ,物体挂在一节链板(一个节距)。跨多链板(两个节距),我建议你不要去考虑。
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要选择两个节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输送链 ,物体挂在一节链板(一个节距)。跨多链板(两个节距),我建议你不要去考虑。
是什么原因导 ...

大佬咱感觉一节链条太短了,物体太长了(500x600mm)。10A的链条(工况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留个联系方式

18550469621

网友C:
这样的结构看过实物吗?感觉不合理,首先链子是柔性的,用来输送,会摇摇晃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结构看过实物吗?感觉不合理,首先链子是柔性的,用来输送,会摇摇晃晃的

物体底板带限制机构,链条只是起一个传动作业。前几天想到了火车一节一节的连接。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2-10-22):
引用 网友A:
包角满足就可以这种平行线。我们搞链条的欢迎联系

朋友做链条的?请问有没加长销链条的样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