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惰轮安装方式,被质管部吊了一顿

楼主(2022-08-16):
图纸已加工完装配完了,被质管部的领导看到,问我这个惰轮为什么不增加轴向定位方式。我答:“节省成本,重载、低速,轴和链轮之间产生不了相对滑动”

图纸里内孔和轴径给的公差是比较常见的φ40H7g6,实际装配中能感觉出来是间隙配合。

这个惰轮是提升机的上部惰轮,速度大概在20mm/s,载重在500N到4000N的区间里

各位大老师有何高见,我这个设计需不需要增加键槽或者顶丝呢?

补充内容 (2022-8-17 10:08):
和大家道个歉,我的描述有错误,应该是缺少径向定位的方式。
另外,整个轴轴向定位的方式是通过轴两边中心孔加端盖,链轮通过两侧固定环轴向定位。
感谢大家的意见,以后改成标准的带轴承的惰轮

网友:
你有上级领导吗!?
你上级领导是机械行业人吗!?

网友:
这个配色不错

网友A:
质管部从职能上没权利屌你。它只能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点评):
那好,找你们这些非标设计的图纸毛病非常容易,因为你们非标都是瞎jb画吗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键槽和顶丝是轴向定位的方式吗?

网友(点评):
钩头键,骑缝螺钉了解下啊

网友:
最好加键和顶丝,轴向和径向都要定位一下

网友:
打工人没人有权限屌你,设计好不好轮不到质检说话

网友:
我一般是链轮上面加键槽和顶丝孔,轴上面直接切槽安装挡圈。

网友:
从设计的角度来说,你这个确实欠缺了轴向定位,目前最简单的改法就是加顶丝。

网友B:
我想说红色的不是轴向定位吗,缺的是径向定位吧,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点评):
对呀!!!我也奇怪 不是有限位吗

网友C:
受力件的力线越短越好。看这个零件就明白,可以将这个轴做成固定,在链轮内部加轴承,这样可以简化设计。

网友(点评):
你这才是节省成本,楼主那是幺蛾子。

网友(点评):
看轴承座和链轮比例基本就是无法实现的,除非改轴承大小

网友:
中间红色部分是什么?没看懂

网友:
哈哈,其实重点就2个。
第一,你的链轮有没有键槽。如果没有,那确实有问题。键槽是径向定位,保证轴和链轮是一起旋转的。
第二,轴向定位应该是你图中红色的固定环,你所说的顶丝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看不出你固定环和轴承座之间有没有套筒。如果有,则整体轴向定位了。如果没,那就有问题

网友:
能用标准惰轮吗?都是带轴承的

网友:
作为提升设备,链轮产生轴向滑移后,会脱链的。。很危险。

网友:
说实话,这是基础东西  质检部发现问题应该向技术部提出,而不是针对个人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确的做事方法!

网友:
你这个设计个人觉得不是很合理啊,1. 两个红色的固定环是什么作用    2. 既然是设计惰轮 那就是自转,不需要传递扭矩的,你直接可以用带轴承的链轮惰轮,这样只需要完成轴承的轴向固定

网友:
1.轴承座有顶丝,至少轴是固定住的
2.不是有固定环限位吗?为啥说没有轴向定位?
这个惰轮没理由会动啊,除非你的固定环松了,至于键槽,那不是保证传动用的吗?跟轴向定位有个毛线关系。

网友:
听人劝吃饱饭,只能这么说!“重载哦!”

网友D:
键槽要的,锁紧环太草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质管部从职能上没权利屌你。它只能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公司质量部的所谓的副部长,一个55岁的老头,从来不干质量的事,都是技术,工艺到处去插手。老板还说他干的好。最TM奇葩的是,把我的图找老板要电子版,重新给画了一遍。然后跑去跟老板说,图应该他那样画。操。我那个图都B版了。设计、工艺、审核都过了的。我只能说神经病。然后我们大家就把工装这块甩给了他,等着看笑话,结果,笑话不断。有什么用,老板照样力挺他。因为这人是老板的技校实习老师。

网友:
建议加,毕竟轴和链轮之间不固定会有相对滑动,时间长了,不是轴磨细了,就是链轮孔磨大了。回头轴再断了。

网友:
加个键槽最好,顶丝多少破环配合面,以后拆卸不太好,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公司质量部的所谓的副部长,一个55岁的老头,从来不干质量的事,都是技术,工 ...

没有尚方宝剑,不会管你那么多事的。人家为老板做事只能说尽职了;

另外,质量的概念不只是加工质量和装配质量,

更重要的是“设计质量”;

...........

网友:
没有设计质量,一切都是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公司质量部的所谓的副部长,一个55岁的老头,从来不干质量的事,都是技术,工 ...

说个我以前遇到的,客户公司的一个技术总监级别的吧,也是50多岁,

问我轴承钢GCr15怎么读。
我就说:基络十五。
结果人家鄙视我!
然后给我当时的领导说招的人水平不行!
我心里当时一万句“草泥马”!

网友(点评):
滚读G确实是贻笑大方了

网友(点评):
那也应该是读高,高碳铬轴承钢

网友(点评):
GCr15确实是高碳铬轴承钢,但其中的“G”表示滚动轴承钢,所以应该读“滚”,读“高”比读“基”更错误。

网友:
这是轴向定位不是有固定环,缺的是径向定位吧

网友:
这个是把链条调节紧的是吧?链条的两头还是有链轮的,这个链轮就是轴向串了,也不会影响安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个我以前遇到的,客户公司的一个技术总监级别的吧,也是50多岁,

问我轴承钢GCr15怎么读。

这里的G确实是读高!

问题是,你如果和原材料供应商打交道,或者和热处理厂家打交道

你读高的话,人家95%的人会直接说,没有这个料!

两边尴尬!

网友(点评):
再次强调一遍:GCr15确实是高碳铬轴承钢,但其中的“G”表示滚动轴承钢,所以应该读“滚”,读“高”比读“基”更错误,更让人贻笑大方,详细参照楼下。

网友(点评):
参照41楼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受力件的力线越短越好。看这个零件就明白,可以将这个轴做成固定,在链轮内部加轴承,这样可以简化设计。

把轴固定,在链轮哪里加轴承,这样会不会因为需要选择负载4000kn的轴承,这样导致链轮过大啊

网友:
楼主这样做得目的是不是因为如果轴固定的话,需要的轴承因为负载问题需要大的轴承,这样会导致链轮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轴固定,在链轮哪里加轴承,这样会不会因为需要选择负载4000kn的轴承,这样导致链轮过大啊

你把单位搞错了。不是4000KN,是4000N。你对链轮和轴承的承载能力也有误解,一般来说,链轮和里面的轴承承载都是相符的,不会链轮没问题轴承有问题。一个这么明显的设计问题,不是抬抬杠,就可以把它抬过去的。我不是抬杠运动员,没力气杠,你如果觉得这个设计比较好,以后你也用,我没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红色的不是轴向定位吗,缺的是径向定位吧,还是我理解错了

我也没明白,红色难道不是轴向定位的吗

网友:
既然是重载提升设备,安全还是第一位的,轴向和径向都要加上限位。这种外球面带座轴承,用顶丝固定的也不是很安全。结构可以做的更紧凑一些。

网友:
图画得不错,基于安全考虑还是加个键槽吧,一个细节问题,真出了安全隐患,最尽背锅还不是自己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键槽要的,锁紧环太草率

惰链轮+固定轴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惰链轮+固定轴如何?

这个可以的,上面也有网友提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个我以前遇到的,客户公司的一个技术总监级别的吧,也是50多岁,

问我轴承钢GCr15怎么读。

我觉得准确的读法是鸽(G的拼音)铬(元素的拼音)15,层主的读法是最早的通俗读法,那时拼音还不普及,铬还读作luo。

网友(点评):
再次强调一遍:GCr15确实是高碳铬轴承钢,但其中的“G”表示滚动轴承钢,所以应该读“滚”,读“高”比读“基”更错误,更让人贻笑大方,详细参照41楼

网友(点评):
类推国家标准的表示法,是首字母的拼音。拼音的读法也有标准。手册的读法却未有标准

网友:
非专业人士喜欢瞎咧咧。品质部对设计工作指手画脚是不应该的。领导也是人,也有一般人会有的缺点,所以原谅他吧。即便你的设计真有问题,要不说明他高明,只能说蒙对了。

网友I:
再次强调一遍:GCr15确实是高碳铬轴承钢,但其中的“G”表示滚动轴承钢,所以应该读“滚”,读“高”比读“基”更错误,更让人贻笑大方,机械设计行业里许多从业人员没有最基本的常识,这个在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钢铁材料牌号表示方法”中有明确表述。

网友(点评):
就喜欢拿数据硬刚的朋友,赞

网友:
楼主的设计那一点没啥可指责的,难道轴承上也要加键槽?倒是可能其他的设计显得很多不合理,让质检部领导熬不住想说几句

网友:
目前怎么定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公司质量部的所谓的副部长,一个55岁的老头,从来不干质量的事,都是技术,工 ...

能发发他设计的工装照片吗,一起同乐

网友:
按设计行业标准,像这种惰轮,不应该都要有键槽和轴向定位的方式吗?

网友:
还是加顶丝和键槽,要不轴上搞个台阶。

网友:
我们公司做提升机都是轴上车台阶,链轮也是用键槽台阶轴套固定死的

网友J:
楼主的设计是没问题的,只是回答的时候没有说明白。在同步传动的时候或者提升机构中,客户有明确要求轴上不可以加工键槽,重载使用涨紧套,轻载使用固定环。没有所谓的轴向串动,这种机构在半导体行业用的比较广泛。作为惰轮机构,用在这里确实不是很合适。但和本身设计没关系。

网友:
径向定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设计是没问题的,只是回答的时候没有说明白。在同步传动的时候或者提升机构中,客户有明确要求轴上不 ...

为什么轴上不能加工键槽,个人觉得涨紧套重载容易出现打滑现象,轻载用涨紧套反而没多大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加键

网友K(2022-09-15):
引用 网友F:
说个我以前遇到的,客户公司的一个技术总监级别的吧,也是50多岁,

问我轴承钢GCr15怎么读。

觉得GCr15的G读字母发音么的问题(当然常见还是说‘滚’),比如碳素工具钢T10的“T”就按字母读,貌似不说碳10吧

网友(2024-01-19):
设计有问题,新手设计水平。
应该采用定位套轴向固定,
轴可以采用阶梯轴,
采用平键防止旋转打滑。

对于轻载荷可以用带轴承链轮,重载荷像图中两端轴承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再次强调一遍:GCr15确实是高碳铬轴承钢,但其中的“G”表示滚动轴承钢,所以应该读“滚”,读“高”比读“ ...

感谢,学习了!

网友:
是怕轴向有窜动,应该就叫轴向定位。

网友:
该咋说咋说,零件渲染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觉得GCr15的G读字母发音么的问题(当然常见还是说‘滚’),比如碳素工具钢T10的“T”就按字母读,貌似不 ...

特10

网友:
使轴由承受循环应力改为承受静应力,可提高轴的强度

网友:
按照标准是要加键槽,靠轴承座旋转,但实际运用径向不加也没啥问题,链轮孔跟轴磨损基本机器也用的差不多了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