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基准图

楼主(2022-08-16):
大神们 请教个问题:

     客户让我们搞一个设备   水平基准图(设备水平、精度要求)------这是啥东西  一头雾水, 这玩意怎么弄,有没有参考样例,

网友:
设备交付前有个地基图,图上有标高,有各种地脚孔的尺寸,孔深用-表示,例如地脚孔深500mm.标高值就是-0.5m

网友A:
不去问客户具体要求,却信网友。。。。。。。脑回路咋这么清奇呢?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去问客户具体要求,却信网友。。。。。。。脑回路咋这么清奇呢?佩服

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想做出一个版本再去和他沟通,不至于 一脸懵的去问他,

网友(2023-05-13):
就是设备基础摆放尺寸,你做的产品应该怎么摆放比谁都懂吧。客户需要你提供基础的尺寸与平面高

网友:
应该就是预埋件的位置尺寸和标高。至于精度感觉控制在正负2mm就可以,设备安装要求水平度比较高的,一般都是安装时利用垫铁调整。预埋板精度不会太高,自己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