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镍

楼主(2022-08-16):
电镀种,双层镀镍30微米,是双层共30微米,还是每一层30微米?如果一共30微米,第一层和第二层各镀多厚

网友:
不是完全镀镍吧,是先镀底层其它镀层,在镀镍不。
光镀镍30um,会起皮的吧。
电镀的工艺镀层也不均匀啊。

网友:
如果只是双层镍,那么一般是半光镍+全光镍,正常设计来看,基材是铁材的话,应该半光占厚度的60-70%,也就是大概18-22微米左右,全光镀8-10微米

不过一般设计没有人镀这么厚的镍吧,电镀时间太长了,而且高低电流容易膜厚差距太大。

如果仅仅是为了耐蚀性,可以镀3层或者4层镍,不过有这个工艺的厂商估计很难找

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