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滚筒铸胶材质

楼主(2022-08-16):
传动滚筒采用铸胶工艺,铸胶材质有些什么选择,不同材质有什么性能,有没有这方面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橡胶,聚氨酯,硅橡胶

网友:
我们叫烫胶;都是外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橡胶,聚氨酯,硅橡胶

聚氨酯pur,很耐磨。很多皮碗就用聚氨酯。

网友:
包胶工艺,可以网上询问厂家,一般常见聚氨酯,橡胶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