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材质的弹性如何?

楼主(2022-08-16):
有个设备模具需要注入蒸汽加热180C°左右,需要密封,想采用平板的硅胶进行面与面压缩密封。10mm的硅胶,压缩1.5mm左右,压缩6分钟左右打开一次休息4分钟再压缩,循环如此,15h/天。这样的硅胶弹性能达到吗?有经验的大佬请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22-8-17 09:25):
大佬们,不知道要压缩毫米多少合适?

网友:
以前我们就有设备用过,加热管与筒体法兰用硅胶垫密封,长时间使用有些管口会漏水

网友(点评):
你那是压缩多少啊

网友:
看你用的硬度如何

网友(点评):
60度的硅胶

网友:
硅胶不行,肯定会漏,主要还是温度太高

网友(点评):
硅胶不是耐温200度左右?

网友:
温度那么高,硅胶受压会发生不可恢复的变形吧。

网友:
硅胶有些特殊的能耐400度,普通的大概在200度左右。
高温密封这块还有什么其它方式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点评):
氟橡胶也可以耐高温2-300度

网友(点评):
但是硬度方面是不是会硬得多,要密封的话用很大力的吧

网友A:
高压锅密封圈就是硅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锅密封圈就是硅胶的吧

高压锅温度低,一般没有180度的

网友B:
看管道设计中垫片的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管道设计中垫片的材料,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