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挠度计算,以及各个参数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2022-08-16):
请教一下挠度的计算,计算公式以及各个参数的单位是什么,材料是Q235A,谢谢

网友:
悬臂梁挠度计算公式,网上搜索下就知道了,基础知识

楼主:
FL^3/3EI,但是这里的单位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以前在网上看到的不太准确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很全的,注意公式单位。一般表中提供的弹性模量E的单位是GPa,公式计算里面是的Pa,还有截面惯性矩的单位mm^4,你这个受力是单点受力,还是均匀受力,本身自重又是多少?

网友:
弹性模量GPa,长度用m,惯性矩用cm四次方,力用牛,结果乘以100,挠度就是毫米,自己推导

网友:
|kinling发表于 08-16 15:56FL^3/3EI,但是这里的单位不知道是什么
自己可以推导出来,一般钢结构行业,力学长度用米,惯性矩用厘米的四次方,抗弯截面模量我厘米的三次方,弹性模量GPa,单位换算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