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行星齿轮减速机效率低

楼主(2022-08-16):
最近做了一台测试汽车电撑杆里行星齿轮减速机效率的设备,客户给的参考值是正向和反向效率85%以上,但是我们做的设备测下来效率只有70%左右,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测试效率底呢

网友:
加大丝杆导程试试。

网友:
先假设你们的扭矩传感器,以及配套的电路都是准确无误的。其实,交换一下位置,验证一下,也挺简单。
那就是这只减速机效率只有这么多。减速机的效率应该跟转速,扭矩等工作状态有关,看看是不是在合理范围内。
找一只可以信赖的减速机,用你们的设备来测一下效率,看看和标称的效率,差值是多少。

网友:
和客户明确试验条件,温度,油量等客观条件,实测速比是否存在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