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盘设计求助

楼主(2022-08-17):
各位大侠好,本人想设计一个转盘,有问题向各位请教:间歇回转转盘,转盘直径1.5米;其上有20个工位,每个工位工装2公斤,每个工位工作时受外力很小可忽略;节拍1.5秒,转0.5秒,停1秒;想用分割器直接驱动。
1、转盘厚度多少合适?怡合达官网推荐转盘直径和厚度比1:35,算下来厚度43mm,转盘整体重量440公斤,有点重;
2、转盘可不可以做薄些,比如20mm,转盘上加一些筋板?如下图;
3、转盘中心和分割器连接,转盘直径有点大,周圈要不要加一些支撑?支撑如下图,支撑滚轮什么材质比较好?尼龙轮?还是凸轮随动器滚轮?如果是凸轮随动器滚轮,考虑与转盘接触磨损,转盘接触面是不是要加一圈淬火圆环?
谢谢各位!

1

1

网友A:
几年前真玩过这种大转盘,当时买了个挖机上面用的轴承,用20厚的铁板2面磨平,然后用伺服跟行星减速器带,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真玩过这种大转盘,当时买了个挖机上面用的轴承,用20厚的铁板2面磨平,然后用伺服跟行星减速器 ...

考虑过用回转支撑,但是感觉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用回转支撑,但是感觉有点大材小用

钱又不是你掏,啥稳定用啥呗,用不着替老板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用回转支撑,但是感觉有点大材小用

你别说,几年前的现在还稳定的很,关键最重要一点这个轴承有黄油加注口,有事可以把责任推没保养上面去

网友:
这么大了,直接上回转轴承啊。
凸轮分割器+普通电机——回转轴承+减速机+伺服电机,价格多不了多少。

网友:
1.5米直径20厚 板子易变形 平面度不好,当然主要还是看你产品精度要求

网友B:
转0.5秒,停1秒

这么大的直径和负载也很重,要考虑离心力。这太快了 至少计算一下加速度和加速时间

我做过一个800直径,上面负载总和也就10Kg(含转盘)也是均匀分布。转速时间控制在0.4秒,采用伺服电机驱动分割器。

以下几个建议:
1.转盘可以通过加强筋来实现轻量化。

  2.装之前做动平衡测试。

3.转动时间延长1.2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0.5秒,停1秒

这么大的直径和负载也很重,要考虑离心力。这太快了 至少计算一下加速度和加速时间

网友:
43毫米你疯了?你这个重量合理配筋的话10mm都够用,我原来做火车轮对的转盘一吨多才在轨道那里用100mm的方管

网友:
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1.5米法兰盘的厚度和宽度???弄个1.5米法兰盘,焊点立筋,然后热处理,精加工一下??

网友:
既然受力可以忽略,厚度和直径就没有必要遵循什么规矩,铸造的话,厚20差不多了,焊接也可以

网友:
|bonetr发表于 08-18 23:06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1.5米法兰盘的厚度和宽度???弄个1.5米法兰盘,焊点立筋,然后热处理,精加工一下??
筋是肯定要的,常识

网友:
回转支承+伺服+减速机

网友(2022-12-11):
最后如何搞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