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22-08-17):
1台100T油压机回程升起后定不住往下走,求分析故障原因。原理图如下

网友:
泄漏的原因;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

网友:
首先考虑C4逻辑插装阀的可能

网友:
检查C3逻辑阀,C3逻辑阀作为油缸下降的抗衡阀功能,对应两种压力8MPA和25MPA,电磁阀对应25MPA时能锁紧油缸不下降。油缸升起后下溜是因为抗衡
阀泄漏或先导溢流阀压力低,可以检查这3个阀   13962472225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8-17 14:38http://www.cmiw.cn/thread-1018674-1-1.html

楼主:
|sfcp发表于 08-17 15:42首先考虑C4逻辑插装阀的可能

楼主:
|post1234发表于 08-17 20:22检查C3逻辑阀,C3逻辑阀作为油缸下降的抗衡阀功能,对应两种压力8MPA和25MPA,电磁阀对应25MPA时能锁紧油缸不下降。油缸升起后下溜是因为抗衡

阀泄漏或先导溢流阀压力低,可以检查这3个阀   13962472225

网友A:
我遇到过,检查了N遍线路。居然发现换向阀卡住了,用螺丝刀捅好了。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检查了N遍线路。居然发现换向阀卡住了,用螺丝刀捅好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根据现象分析:造成故障主要原因是这3个元件可能损坏,即3C和控制下缸体的溢流阀或电液换向阀。

网友:
C3是负责有杆腔进油开和关的,C4是有杆腔回油背压选择的,锁不住多数是C4阀不保压,因此C4阀发卡/两个溢流阀发卡/三位四通先导阀阀芯发卡都可能是不保压的主要原因。。。。C3阀发卡的可能性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