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振动大求助

楼主(2022-08-17):
双吸双支撑风机,除尘用,轴向振动经常性加大,尤其是频率提高时候,平常轴向振动10mm/s,水平垂直均不到2mm/s,从40HZ至45HZ急剧上升,轴向振动达到30mm/s,水平垂直5mm/s.回到40HZ会慢慢下来,水平垂直振动均正常,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发照片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A:
上回在一个厂工作那个除尘机就是50的时候震的厉害,后来调成40HZ用,反正负压也有,不影响锅炉使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振点

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就是这风机的谐振点在43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回在一个厂工作那个除尘机就是50的时候震的厉害,后来调成40HZ用,反正负压也有,不影响锅炉使用就行了。

除尘现在要求严格,没法加频率不行啊

网友(点评):
没事,以前用的风机功率小,炉膛是正压,烧了两次。后来换大一号功率的电机抽风,降点频率也能保持负压,没烧过炉门之类的配件。

网友:
调减震材质

网友:
改变其共振频率

网友:
从工况,结构两方面考虑

网友(2022-12-27):
1.叶轮用的哪种型式,是否有清洗,结垢部分要酸洗或者用其它化学药品
2.用振动检测分析测一下频谱,如果振动值是1X RPM ,那就是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做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