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存为stp格式文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8-17):
用的solidworks2020.图画好后保存的文件名包含了点,然后另存stp格式时候文件名的最后一个点及后面的文字消失了,需要手打。这怎么情况呢。

网友:
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没遇到

网友A:
遇到过,存成PDF,DWG都会出现这情况,缺了能咋滴,手填上被

网友B:
为啥你们公司加那么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你们公司加那么多点?

有的图号就用的点,表示零件部件这些。有时也用-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存成PDF,DWG都会出现这情况,缺了能咋滴,手填上被

目前我是另存时候先把原来文件名复制,选了文件类型后,再粘贴上。因为有二百个这样的文件都要转stp格式。

网友:
电脑制图就是有的时候不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