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显游标卡尺的精度和读数

楼主(2022-08-17):
今天拿到一批零件的尺寸检验数据,检验员用精度0.02mm的数显游标卡尺量的,但发现数据中小数点后有0.73、0.57、0.89这样的数据,问了检验员说是显示值就是这样。为什么0.02精度的卡尺会测出奇数读数来?数显卡尺的测量精度和显示精度有区别吗?
另外,零件一个角度尺寸要求是70°±30’,用三坐标测出来记录结果是70.0°,是不是应该是70.00°?

网友:
你把家里的称拿来出试试就知道了。70°±30’就是70±0.5°。

网友:
数显卡尺,我的理解是可以读到小数点后两位,它的误差是正负0.02MM,图片就是淘宝上数显卡尺的参数介绍。假如读数是0.87MM,实际尺寸就是0.85~0.89这个误差范围内

网友:
你学习一下游标卡尺的读数方法~~~~~~···.

网友:
看了楼下才知道我说错了。

网友A:
孤独的反义词就是游标卡尺,因为游标卡尺不估读

网友:
你用普通游标理论上也可以读出奇数来,游标原理上还是连续测量

网友B:
数显卡尺的分辨率是0.01mm,精度是±0.02。机械卡尺分辨率是0.02mm,精度是±0.02。读数时,数显卡尺的游标尺读数可以是奇数,而机械卡尺只能是偶数。

网友:
这个要看个人的理解,测量值不一定要整除精度值

网友(2024-11-27):
我人傻了

网友:
你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淡定些,按数字就可以了。

网友:
分辨率和精度是两码事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显卡尺的分辨率是0.01mm,精度是±0.02。机械卡尺分辨率是0.02mm,精度是±0.02。读数时,数显卡尺的游标 ...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孤独的反义词就是游标卡尺,因为游标卡尺不估读

赛诺你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