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道的错位密封问题

楼主(2022-08-17):
【先上视频】
*注:生产中锅炉必须旋转,锅炉受热后会不同程度的前后膨胀、走动。
        锅炉旋转,后边的出气管道固定。

一、没错位之前密封正常,不回漏气。

二、问题来了,设备使用久了,后面管道或锅炉会出现上下左右不同的偏移,导致后端管道跟锅炉出气管不同心,加多少密封盘版都会漏气!!!

*这一种情况,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有相关的密封设施设备。

网友:
端面密封?

网友(点评):
是,要耐高温的

网友A:
你需要加一个轴承,撑住它,用铜套自润滑轴承也可以

网友B:
加一段波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加一个轴承,撑住它,用铜套自润滑轴承也可以

温度三四百度,自润滑轴承估计挺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段波纹管??

这个到是可以试试。

网友C:
用蒸汽的旋转接头密封,外部连接加软连接,我们做的设备就是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蒸汽的旋转接头密封,外部连接加软连接,我们做的设备就是这么搞的!

兄弟有没有照片参考一下

网友:
车床跟刀架一样的结构垫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有没有照片参考一下

我们用的是他们家的,价格可能有点高,具体看你的管径使用工况,这个在我们这个行业已经用了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