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大侠,冷凝水滴自行流下的玻璃倾斜角度

楼主(2022-08-17):
请教一个问题:蒸汽在倾斜的玻璃下方冷凝,想让冷凝后水滴自行流下,而不自由落下,请问此时玻璃倾斜角是多大呢? 希望有理论公式。谢谢

网友A:
他已經被禁言了~~~~~~···.

网友:
还是做实验吧

网友:
我记得好像如果玻璃上镀上憎水膜,玻璃倾角70度可以自行滑落,表面不沾水。

网友(点评):
是貼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已經被禁言了~~~~~~···.

不是贴膜,是镀膜,有一种镀膜叫憎水膜

网友(点评):
真空鍍膜嗎!?

网友:
镀一层荷叶上的那个膜,太丝滑了

网友(点评):
那个是绒毛层~~~~~~···.。

网友:
加个吹气不就吹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已經被禁言了~~~~~~···.

你能不能不要用点评,直接回复多好?这样你回复我,我回复你,都能串起来,否则根本不知道在交流什么

是真空镀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能不能不要用点评,直接回复多好?这样你回复我,我回复你,都能串起来,否则根本不知道在交流什么

...

大哥,你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说得对~~~~~~···.。

我不懂镀膜,但是之前我接触过这个东西,是一款防水相机的视窗玻璃镀膜,镀了膜以后用注射器滴几滴水上去,倾斜要求的角度,水滴会自动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