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夹

楼主(2022-08-18):
有没有一种管夹,可以固定喇叭管的,我找不到,请教大家

网友:
我屌,你最少把你喇叭图片,尺寸,固定位置,七七八八的东西发出来啊。

网友(点评):
这种水贴,管理员就该直接审核不通过!

楼主:
不是不发图,图发不上来。没有具体要求,就是孤陋寡闻,有个喇叭形的管,一般管箍都是圆柱的,不好固定,所以想问问有没有管箍是喇叭形的,或者有没有可以紧固喇叭形管的管夹

网友A:
什么材质的,磁吸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的,磁吸行不

没有材质要求,就是可以抱箍住喇叭管

网友A:
除了前后顶盘,别的我想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前后顶盘,别的我想不到了

有图片吗,我想象不出来

网友A:
你把车床前后的顶针换成去除一部分顶端的圆锥体做成的盘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车床前后的顶针换成去除一部分顶端的圆锥体做成的盘子

理解了,你这个方法是端面固定,我需要径向固定---管夹,图发不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理解了,你这个方法是端面固定,我需要径向固定---管夹,图发不上来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发图,图发不上来。没有具体要求,就是孤陋寡闻,有个喇叭形的管,一般管箍都是圆柱的,不好固定,所 ...

是变径接头?

网友:
是件2这东西吗?

网友:
沟槽式管道连接件,有变径大小头

网友:
好歹发个照片上来

网友:
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那么多人还给你解答;
就问你?
“喇叭”有大小吗?
“喇叭”有材质吗?
“喇叭”有重量吗?
“喇叭”与谁固定?
“喇叭”干啥用的?
“喇叭”前后都有啥?
“喇叭”与前后件连接吗?
“喇叭”与前后件咋连接?
..............?

网友:
你可以去淘宝找客服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