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19)——交错轴斜齿轮

楼主(2022-08-18):
偶然发现各类锯床上但凡有这机构的,上面的一对齿轮清一色都用的是交错轴斜齿轮 。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这一对交错轴斜齿轮无论从设计制造各方面与能实现相同功能的一对伞齿轮比较看不出任何优势。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都统一放弃了具有同样功能的伞齿轮。

记得第一次实际接触交错轴斜齿轮 差点给当成蜗轮蜗杆

【新提醒】画图工(30)——交错轴斜齿轮 - 基础知识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

网友:
是否轴向负载率不同。

网友:
斜齿轮特点:体积小、重量轻、传递扭矩大、起动平稳、传动比分级精细,可根据用户要求任意连接和多种安装位置选择。功能上是有区别的

网友:
坐等前辈解答

网友:
从安装拆卸方面比较,斜齿轮相对于伞齿轮更方便些。

网友A:
两个的轴心不共面啊!用伞齿能做到吗?

网友(点评):
照你这么说也有些道理。

网友(点评):
我主要说从实现传动的功能上

网友:
不懂就问,两圆柱斜齿轮怎么垂直配合?

网友(点评):
就是垂直的,只不过视角问题,另外伞齿轮轮中心线是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
伞齿轮加工要复杂一点吧,还有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行业的图纸可能就是同一套(互相测绘,或者干脆就是一套图纸)

网友:
传动平稳,少冲击,噪音小。还有刚好不能对心的

网友:
都是互相抄袭的,能不改就不改了。

网友(点评):
对的,标准的设备,能不改就不改了,改个结构一系列配件都要改

网友(点评):
更关键的是,改了一旦不好用,惹一身腥

网友:
9楼说的对

网友:
伞齿轮挺容易因为安装不好磨损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的轴心不共面啊!用伞齿能做到吗?

伞齿轮也有轴线不共面的,具体能做到多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伞齿轮也有轴线不共面的,具体能做到多少就不知道了

传动比呢?制造成本呢?

网友:
交错斜齿轮其啮合为点接触,可用为运动传递,不适合动力传递。运动与动力的差异,应该不用多说。
保持相同精度的运动传递,用斜齿轮对与伞齿轮对的制作成本相差很大。图示这种场合,当然应该用斜齿轮对。
不知道该如何评论诸位的讨论。
搞机械设计多少应该懂点齿轮传动常识。看点书,有那么难?

网友(点评):
这里就是个简单的往前推推料的机构

网友(点评):
评论的好。

网友:
我想是齿轮位置小,且好加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