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实体钣金出图问题

楼主(2022-08-18):
如图,这个零件由多个实体组成,现在想把它们的展开图放到同一个工程图里面,并且当更改零件尺寸的时候,工程图里相应的展开图尺寸自动跟着变化,这种情况能不能实现?应该怎么弄?

网友:
我更喜欢做装配体,虽然麻烦一点,但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展开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实体做事很容易出错

怎么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思维?

主要是想获得更多折弯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D思维?

应该怎么破

网友B:
每个钣金用一个零件,然后装配到一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钣金用一个零件,然后装配到一起不行?

这个零件的骨架尺寸经常变化,如果把这个零件拆分成多个零件体装配的话,会不会更麻烦?

网友:
|海边街道发表于 08-20 08:56
这个零件的骨架尺寸经常变化,如果把这个零件拆分成多个零件体装配的话,会不会更麻烦?

为什么麻烦?在装配体里也可以相互关联尺寸或方程式驱动

网友:
多实体做也是可以的。你选择你要的实体就可以了。

网友:
发重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零件的骨架尺寸经常变化,如果把这个零件拆分成多个零件体装配的话,会不会更麻烦?

是啊

网友C:
有些图,还是采用多实体更方便些。重复如图的步骤,多少实体都可以放在一张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图,还是采用多实体更方便些。重复如图的步骤,多少实体都可以放在一张图上。

我目前采用的这种方式,一个一个选实体,一个大零件有时候二十几个实体,还有就是,当重新建立一个结构差不多的零件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利用现在已经建立的这个零件关联,如果还是重新画一遍,也就没多大意义了。

网友:
要想一次全部展开,只有开发宏程序了。至于你说的以后有差不多的零件,只需复制零件和它的工程图,重命名,打开新工程图的时候重新选择参考新零件就行了,很简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采用的这种方式,一个一个选实体,一个大零件有时候二十几个实体,还有就是,当重新建立一个 ...

布局,公式,设计表,这三者结合起来用。改参数化其实挺费事的,但是省的是后面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