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多高的温度下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2022-08-18):
关于电机的温升,分享一点干货给大家——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是指其所用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分A、E、B、F、H级。允许温升是指电动机的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相比升高的限度。

温升是指电动机在额定运行状态下,定子绕组的温度高出环境温度的数值(环境温度规定为35℃或40℃以下,如果铭牌上未标出具体数值,则为40℃)。

绝缘的温度等级
A级
E级
B级
F级
H级
最高允许温度(℃)
105
120
130
155
180
绕组温升限值(K)
60
75
80
100
125
性能参考温度(℃)
80
95
100
120
145

在发电机等电气设备中,绝缘材料是最为薄弱的环节,绝缘材料尤其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而加速老化并损坏。不同的绝缘材料耐热性能有区别,采用不同绝缘材料的电气设备其耐受高温的能力就有不同,因此一般的电气设备都规定其工作的最高温度。

人们根据不同绝缘材料耐受高温的能力对其规定了7个允许的最高温度,按照温度大小排列分别为:Y、A、E、B、F、H和C。它们的允许工作温度分别为:90、105、120、130、155、180和180℃以上。因此,B级绝缘说明的是该发电机采用的绝缘耐热温度为130℃,使用者在发电机工作时应该保证不使发电机绝缘材料超过该温度才能保证发电机正常工作。

绝缘等级为B级的绝缘材料,主要是由云母、石棉、玻璃丝经有机胶胶合或浸渍而成的。

问:一般电机在多高的温度下能够正常工作?电机最多能够承受多高的温度?

答:如果测量电机盖的温度超过环境温度 25 度以上时,表明电机的温升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一般电机温升应该在 20 度以下。一般电机线圈是由漆包线绕而成,而漆包线在温度高于 150 度左右时其漆膜会因为温度过高而脱落,造成线圈短路。当线圈温度在 150 度以上时电机外壳所表现出的温度在 100 度左右,所以如果以其外壳温度为依据则电机所承受的最高温度为 100 度。

问:电机的温度应在 20 摄氏度以下,即电机端盖的温度超过环境温度应小于 20 摄氏度,但电机发热超过 20 摄氏度的原因是什么?

答:电机发热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电流大引起的。一般可能是线圈短路或开路、磁钢退磁或电机效率低等造成,正常情况则是电机长时间大电流运转。

问:什么原因导致电机会发热?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答:电机负载运行时电机内有功率损耗,最终都将变成热能,这就会使电机温度升高,超过了周围环境温度。电机温度比环境温度高出的值称为升温。一旦有了升温,电机就要向周围散热;温度越高、散热越快。当电机单位时间发出的热量等于散出的热量时,电机温度不再增加,而保持着一个稳定不变的温度,即处于发热与散热平衡的状态。

问:一般点击允许温升是多少?电机的温升对电机中的哪个部分影响最大?是怎么定义的?

答:电机负载运行时,从尽量发挥它的作用出发,所带负载即输出功率越大越好(若不考虑机械强度)。但是输出功率越大、损耗功率越大,温度越高。我们知道,电机内耐温最薄弱的东西是绝缘材料,如漆包线。绝缘材料耐温有个限度,在这个限度内,绝缘材料的物理、化学、机械、电气等各方面性能都很稳定,其工作寿命一般约为20 年。超过这个限度,绝缘材料的寿命就急剧缩短,甚至会烧毁。这个温度限度,称为绝缘材料的允许温度。绝缘材料的允许温度,就是电机的允许温度;绝缘材料的寿命,一般就是电机的寿命。

想对电机有更多的了解,欢迎点击3E电机的往期访谈内容:

网友A:
强迫症患者认为B\E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患者认为B\E搞反了

哈哈,没有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