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将这个液压传动系统泵站,改造成液压伺服系统泵站

楼主(2022-08-19):
想进行一组简单的液压伺服系统试验。最初的想法从方便的角度考虑,从网上购买了一个批量生产的液压传动系统泵站,想进行最简单的改造,作为液压伺服系统的油源。
泵站不在身边,找了网络上该公司的同款产品,我购买的实物只是阀块侧面的溢流阀取消,把叠加式节流阀替换为叠加式溢流阀。

拆开油箱盖板后,细节如下两图所示

我原本想对这个泵站进行简单改造(就自己动手),添加高压过滤器(都用软管连接)。泵站实物到手后,自己动手绘制原理图才发现,应该把高压过滤器添加在泵的出口、换向阀的进口之间。如下图所示:

购买的实物,无法直接把高压过滤器添加到泵的出口和换向阀的进口之间。从对系统改造最小的角度想,我打算找到购买的液压系统的阀块的A口(以后叠加阀块上的换向阀,总是在A口与P口沟通的条件下工作),在A口和自己后添加的伺服阀P口之间,用软管连接一个高压过滤器,如下图所示;

这种方案应该是可行的吧?是将传动系统泵站改造为伺服系统泵站成本最低的改造方式吧?

网友:
最好是能放在换向阀前面,这样做也不是不行看你系统要求吧,调调看吧,好在液压的好处就是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