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结构】如何提高位置精度?

楼主(2022-08-19):
安装示意图

安装示意图

功能需求:
①型材1可折叠;
②型材1可固定,并垂直于型材2基准面

设计思路:
①通过活动铰链,连接型材1和型材2,完成折叠的功能;
②增设型材3,固定在型材2基准面上。型材1展开后,型材3造成转动限位,通过夹钳锁紧,完成垂直于型材2基准面的功能。

审核提出问题:
①夹钳单边夹紧,型材1和型材3对侧间隙可能较大;
②型材1长度1300mm,但是型材3较短,即限位贴合面过小,型材1上端垂直度误差较大。

讨论:
如何减小型材1和3之间的装配误差,尽可能保证型材1和2之间的垂直度或者1和3之间的贴合

网友A:
折叠是啥意思?看完挺懵逼的

网友B:
如果3换成一块厚铝板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一. 3是厚铝板,上面装轴承,轴与1相连,就保证了1与3直接的位置精度,1又能旋转折叠,
二. 1上面装个限位插销块,插销装3上面,旋转90°以后能就用插销定位,定位完,旋钮锁死,拉扣这种东西感觉是不适合用来做定位的,盖盖盖子还行。

网友C:
垂直度多少?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精密的,你想多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垂直度多少?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精密的,你想多高的精度?

0.5m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是啥意思?看完挺懵逼的

型材1可以通过活动铰接,在0~90°之间旋转,0°就是折叠,90°就是展开

补充内容 (2022-8-25 09:49):
嗯 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阁下有什么高见

网友(点评):
你说翻转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3换成一块厚铝板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一. 3是厚铝板,上面装轴承,轴与1相连,就保证了1与3直接 ...

用机加件替换铝材,我觉得这个思路挺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型材1可以通过活动铰接,在0~90°之间旋转,0°就是折叠,90°就是展开

嗯 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阁下有什么高见

网友:
你好 本文已被机械社区同名公众号采用 特奖励100积分。

文章链接    【铝材结构】如何提高位置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