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虚惊

楼主(2022-08-19):
刚看到一张毅力号的照片,竟然发现上面少了两颗螺钉,这对于一个极度职业病患者可谓是重大发现。
迅速查了下相关资料,这块应该是机械臂前端的取样装置,可以看到螺钉是不在的,应该是上天前人为拆掉的,放心了!

那机械臂是什么材质?为什么那么白?陶瓷?
不会是工程塑料吧。

网友:
眼很毒啊。
工艺螺孔,或许吊装用的。

网友(点评):
十字头螺丝一般都不会太大,吊装的螺丝起码得多大啊? 是不是干机械的人都是这么的较真逻辑推理?

楼主:
那机械臂是什么材质?为什么那么白?陶瓷?
不会是工程塑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机械臂是什么材质?为什么那么白?陶瓷?
不会是工程塑料吧。

太空铝吧;塑料耐高低温特性不太行吧

网友(点评):
关键是这颜色,太白

网友:
这个级别的设备 lZ想多了

网友:
不是两颗,是三颗。

网友(点评):
一个孔一颗,盖子?

网友A:
为何用十字螺丝,而不选用内六角螺丝?通常内六角螺丝应该比十字螺丝拧的更紧吧。是这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用十字螺丝,而不选用内六角螺丝?通常内六角螺丝应该比十字螺丝拧的更紧吧。是这样吧

这个也是我的疑问,我们现在很少用十字螺丝了,基本都是内六角螺丝,我看很多老设备用十字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
这毒辣的眼睛

网友:
这周边一圈白色的,为啥和周边颜色不一致。这个白色和臂的颜色相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我的疑问,我们现在很少用十字螺丝了,基本都是内六角螺丝,我看很多老设备用十字的还是蛮多的

十字螺丝更省空间吧,体积小,重量就轻了。

网友(点评):
不是十字螺钉,飞机上也有这种快锁螺钉。。 根部外形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字螺丝更省空间吧,体积小,重量就轻了。

其实内六角螺丝也有平圆头的,节省空间是一样的效果。我现在很多地方位置不够就用平圆头内六角的

网友:
送上天的东西,重量很关键啊,燃料啊体积空间啊,多影响动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用十字螺丝,而不选用内六角螺丝?通常内六角螺丝应该比十字螺丝拧的更紧吧。是这样吧

看了DC24转AC220的提醒,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发现我们还是以传统思维,减重的角度去猜测螺丝样式,实际上这玩意就是航天用的,不同寻常啊!
知乎上有个帖子视频有讲解,中国也有类似的紧固件标准,有的内置扭力检测传感器,有的外部包覆陶瓷涂层,耐高温,这点也许就解释了楼上几位提到的,为什么有的零件“那么白”。第三张图片,可以看出,这个十字槽与众不同之处,批头都是特制的。

网友(点评):
谢谢你,让我长了见识了。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