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纸该怎么报价才有利润

楼主(2022-08-19):
我手上有加工单,客户让报价
没有接触过,现在想做些稳定的事,这里有做加工的老板,帮忙看看,这样的该报多少钱一件。谢谢老板!
如果有可能,还可以合作一下,我坐标昆山,太远了没有精力跑。这个是我的一个终端客户,
他们公司在外省,做好了货需要发过去的,他说只要能做下来,如果不出质量问题,可以一直给我做下去。
先让我做这两款看看效果。按照批量的报价,打印机的轴。

楼主:
可以不下载,图纸如下

网友(点评):
两站图纸都是:材料是SUM23L/24L 表面处理:需要镀镍

网友:
就是一个棒材,两端车一下,有滚光机,滚个光,没有可以省掉, 正常做,所以的公差位置公差都可以达到;

然后镀个镍就可以了,报价这个东西不好说,不同的厂家相差很大;

网友(点评):
径向跳动5丝有点麻烦

网友:
让工人试车一个,算一下总工时,杂七杂八各种成本加起来,加点利润

网友:
批量的话还是建议用冷拉棒,成本能降低不少

网友:
材料看不清,直接订磨光圆,然后两头车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中心孔。

网友A:
1、这材料好不好买也觉得最终价格
2、图纸没有标注是否进线热处理的技术要求,同时镀层厚度没有要求,图纸最终品两三丝对电镀厚度控制还是要求比较高的。镀迁镀前镀后都要控制。
3、这种细长轴建议两头加长数车一次到位,中间那段刚性差加了跟刀架也不一定能满足跳动要求,还有1.6的光洁度无法满足,单边留0.3mm左右拿去无心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材料好不好买也觉得最终价格
2、图纸没有标注是否进线热处理的技术要求,同时镀层厚度没有要求,图纸 ...

准备用走芯机一次加工成型,然后电镀,再打跳动,就是成本有点高,一旦做成功,订单能稳定长期做的。打印机的轴

网友(点评):
磨光料+走心机,但是磨和车时外径公差要控制好,不然镀镍之后尺寸没法稳定保证;另外,需要关注镀镍工装、移工和运输,防止材料受力变弯,批量不大的话,估计人不爱做

网友:
扣了我10个威望

网友:
量大7元一根加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