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kidworks构造线的端点是否可以驱动草图阵列?

楼主(2022-08-19):
画了很多构造线确定打孔位置,但孔很多,选一个点打孔后,运用草图阵列,构造线的端点无法驱动。只有绘制的草图点才能驱动,这个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构造点无法驱动孔特征吗?

网友:
构造线是个整体,所谓构造线的端点是不存在的,是软件显示的一种效果,这种效果是可以关闭的,关闭后构造线就没有端点。而草图驱动的阵列说的很清楚,它得是个草图幸免于难,而不是显示的特效。

网友:
为啥不上图?到底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