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能否与35号钢焊接不?

楼主(2022-08-19):
Q235能否与35号或30号钢焊接不?比如这种结构
轴采用35或30钢,筋板与法兰采用Q235,轴主要承受导向作用,轴表面镀硬铬,谢谢!

网友:
能焊,但焊接性不好,焊不好容易裂

网友:
轴穿过去行不

网友:
这个焊缝布置太密集了,变形会很吓人的

网友:
这种焊接件,设计软件,能自动识别焊接性能,和用什么焊材吗?

网友(点评):
应该还没智能到这种程度吧,除非设计软件二次开发插件。这个属于工艺范畴了。

网友:
能焊,注意点焊接工艺;   焊后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
角撑板做这么多?受力很大嘛?上好点的材料嘛,法兰底板也那么薄。。

网友:
焊过Q345和45#,180℃俩小时,高速钢钻头钻不动。

网友:
筋不用那么厚,碳钢焊接难度不大

网友:
低合金钢与碳素钢焊接需要做焊接工艺评定。

网友(2022-09-29):
先焊接应该可以,镀铬后就不行了

网友:
6个筋板,太多了。
如果是6个孔,用3个筋板。如果是4个孔,用4个筋板。

网友:
焊接性能会好点,记得多年前有在一个产品上做过试验对比,选择了15#进行焊接

网友:
45#钢焊接起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

网友:
能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