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运转时的电机噪音跟控制板和程序有没有关系?

楼主(2022-08-19):
最近小伙伴们做的设备,噪音指标难倒一大块,风机是通过程序进行调压调速到一个合适的出风速度,风噪不大,电机噪音较大,请问,这种电机噪音问题可以通过电控程序什么的来解决吗?

网友A:
不能只通过程序来调整。你的电机是哪种类型,跟所用的驱动芯片和电路关系很大,最先进的驱动现在都是静音(3D打印等)。如果要测量,可通过频谱仪测出噪声的频率,再针对频率的噪声追查来源,一般都是电流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只通过程序来调整。你的电机是哪种类型,跟所用的驱动芯片和电路关系很大,最先进的驱动现在都是静音( ...

我估计是可控硅调速

网友(点评):
是,单相电机,146风机,小风机

网友:
还有这操作?风噪通过调速可以理解,电机的振动噪声,怎么通过速度调整??降低(或增加)振动频率超出人耳朵的频率范围??还是电流有噪声??

网友B:
试试过零触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过零触发的

跳周控制如何?

网友(点评):
一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跳周控制如何?

这个有专用集成电路的,用来改善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专用集成电路的,用来改善噪音

啥IC?大佬指点下

网友(点评):
哦,kc电路,kc05等

网友(点评):
软启动器也有过零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专用集成电路的,用来改善噪音

大佬牛叉啊,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