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压紧块为什么会出现箭头方向的位移?

楼主(2022-08-19):
我认为压紧块在箭头方向上的位移被Y型接头和气缸限制住了,

网友A:
7字形这个工件移动嘛?那就是销轴有间隙呗。

网友(点评):
气缸是单轴的,应该也摆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字形这个工件移动嘛?那就是销轴有间隙呗。

嗯,7字型的零件位移,请问有办法消除吗

网友B:
自由度学过吗,你根本没有约束这个方向的自由度

网友:
从结构上就会左右摆动

网友(点评):
这焊死了,机构就动不了

网友(点评):
焊死,气缸就得用浮动接头

网友(点评):
这是平面四连杆机构

网友:
3个运动构件,4个平面低副(3个转动副1个滑动副),自由度是3*3-4*2=1,可以用,但压块会左右摆动。假如你不让它摆动,那就动不了了。

网友:
气缸轴外加导轨导向
要理解,气缸除了提供动力,任何方向的自由度都没有被限制死,不要想当然的气缸能导向

网友:
压面的角度修一修,修到前边先压上,没有箭头方向的力就好了。工作台上用压板压工件,要把握一个原则;压板压工件头低于后边垫铁头,使他有一个前冲的力。当然最佳是平,不能平的情况下一定后边高。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宁愿后半部分长,不要前半部分长(从中间螺丝点到前压点和中间螺丝点到后支点两部分),这样压工件部分力大于后边支撑点的力。
如果你熟知了这个道理,箭头方向位移的力你就意识到了。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出这个情况很正常呀,你的压紧块是旋转下压,你的压紧块没有限位,到位后全靠工件在支撑,持续施加力自然会向前倾倒。你增加限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论是气缸限位还是压紧块限位都行。

网友C:
这个连杆零件出现不垂直时就会前移,不如想办法让气缸的固定方式变成摆尾式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连杆零件出现不垂直时就会前移,不如想办法让气缸的固定方式变成摆尾式连接

然后连杆变成固定的

网友D:
这个设计本身就有移动的趋势,活塞杆没弯就不错了。 将连板固定,气缸尾部改为销轴式即可

网友E:
会有一定位移的,不过幅度不大,看你具体需求吧,模拟运动下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焊死动不了了,要改气缸

网友(2022-10-30):
能往箭头←方向移动多少!?
(ง •̀_•́)ง(ง ˙o˙)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由度学过吗,你根本没有约束这个方向的自由度

它的不是那个问题,他是力没控制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连杆零件出现不垂直时就会前移,不如想办法让气缸的固定方式变成摆尾式连接

你的方案没原则性问题,但是你的力要控制好。

压紧后,压块有压力,但是还受一个推力,你的压力产生的摩擦力必须大约推力。

所以的的关键是要控制你的推力大小,方法很多,你可以控制好你的支点的高度,你力的作用点低于支点即可,具体的设计不复杂,但是需要用心的,如果要设计和控制得非常准确和自锁,都是没问题的。如果你梁的刚度小,或者要求准确的结果,那么需要详细的力学计算。z

核心就一个,做你滑块的受力分析,水平方向力要根据你需要控制好,摩擦力要远大于水平方向的力(安全系数,要考虑极限情况)-----你这个具体的结构我不清楚,可能方案不对,但是本质就是一个力学逻辑,你根据你实际情况计算和调整,应该不复杂,真复杂了用软件算

很多很多细节你可以控制,例如图片上你的悬臂端如果是中大型机械的话,也会有变形,就更导致左边矮一些,你左边可以撑住可以加强刚度可以变短,还可以接触面做反向斜面,总之,看你具体要求,先受力分析清楚。细节是无穷无尽的,就看你选择那个合适的参数那个点进行切入和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有一定位移的,不过幅度不大,看你具体需求吧,模拟运动下一下就明白了

可以完全控制位移甚至得到反向位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本身就有移动的趋势,活塞杆没弯就不错了。 将连板固定,气缸尾部改为销轴式即可

嗯,所以他需要控制和计算每个细节。其实不用加约束控制移动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就需要分析了,如果设计到变形体(你说的何塞杆压弯),楼主估计算不了,最多做做刚体分析看看大致的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方案没原则性问题,但是你的力要控制好。

压紧后,压块有压力,但是还受一个推力,你的压力产生的 ...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
如果7型工件不前后移动不就卡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本身就有移动的趋势,活塞杆没弯就不错了。 将连板固定,气缸尾部改为销轴式即可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