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级不粘材料

楼主(2022-08-20):
现在需要做一个漏斗,投地瓜干,漏斗内侧喷涂特氟龙,现在还需要做一层内衬,要求材质防粘,有没有比较好的材料推荐一下,材料厚度要求薄一点,各位同行前辈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食品级防粘的就是特佛龙,另外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了解一下,这个也防粘,但不如特佛龙

网友:
纳米喷涂了解下,进口不粘胶皮带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食品级防粘的就是特佛龙,另外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了解一下,这个也防粘,但不如特佛龙

漏斗内侧喷涂的特氟龙,现在在内侧再做一层内衬,这个内衬内衬用那种食品级硅胶蒸笼垫怎么样?

网友:
食品级硅胶蒸笼垫

网友:
陶瓷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