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LB到底相当于多少公斤???

楼主(2022-08-20):
气动阀门压力标识有时候会遇到美标的,如DN80 300LB, 那这个300LB相当于国标的多少公斤呢?

我查了下有两种换算方式,一个是阀门厂家解释的1:60的关系,也就是300LB=50kg的压力,

另一个是单位换算来的,300LB(磅)=136KG,

一般而言厂家的解释不太会错,50kg差不多确定无疑了,但是为什么是50kg,不是136kg,而且与单位换算出来是136kg差异这么大?有哪位大神帮忙指正和科普一下呢?

网友A:
面积呢,英寸还是毫米

网友B:
好像和温度有关系吧,不同温度的300lb对应不同的kg压力。

网友C:
1LB=1磅  1磅=0.45359千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呢,英寸还是毫米

气动阀门的压力标识,好像没有面积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和温度有关系吧,不同温度的300lb对应不同的kg压力。

一个136kg,一个50kg,感觉是温度的话影响得有多大,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LB=1磅  1磅=0.45359千克

单位换算就是这个关系,但是厂家标识压力值是300BL=50kg,想不通啊

网友D:
上一个是压力单位,下一个是重量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一个是压力单位,下一个是重量单位

本质还是一样的吧,主要这两个差异太大了,又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是压强单位。直接折算是通俗的30公斤/平方厘米,再考虑温度和材料,厂商给出的50就是一般的折算。

楼主:
刚查到新的信息:标识为300LB的气动阀门如果根据API 598试压标准,需要测试5.5Mpa的压力,那就是额定50kg压力没错了,至于这个300LB与我们国标的耐压值没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