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攻丝探讨

楼主(2022-08-20):
背景:打样车间1普车1普铣1钳工及其他检验装配

问题:普车老师几十年车床工龄,技术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在加工轴类零件时,如果图纸端面有螺纹孔,一般我安排工艺都是给车工车削平端面时直接钻孔攻丝。但是车工老师在有些零件是盲孔,螺纹小于M8时,就以车床攻丝丝锥容易断为由让我另外安排给钳工。

同时说车床一般是不加工螺纹的。其实我们公司的零件深度就没有过20mm的。我是考虑钳工手工攻丝一是长轴不好固定,二是手工螺纹可能攻偏,效率还没车床快。当然车床攻丝,是零件旋转,丝锥不动,力受阻过大是会断,毕竟手工受阻有手感。

所以问问各位老师车床有没有这说法。

网友:
车工师傅说的对.在床子上做M8以下螺纹手感没有钳工立着手感好,弄不好就嘎嘣了,

网友:
一般攻螺纹都是我钳工的活,我干过2年钳工实习,钳工也可以攻螺纹摇臂钻。M8螺纹对我手攻丝都太小了。一般螺纹小的都是手工舒服,大螺纹没办法上机床也是提心吊胆的,机床攻丝很难掌握,容易丝攻断里面,一个人攻丝一个人不停的加油,攻下退下。

网友:
是的,你可以给钳工师傅做个轴套,辅正丝锥,待进去几扣后拿掉

网友:
懒的借口。长轴类的工件还是车床上攻牙的好,因为定心好。只是较细的螺纹在车床上也是要手工旋转完成

网友A:
可以在车床上稍等攻几圈,
然后手攻的时候就不用找正了。

网友B:
铣床攻牙。
零件直接摆正,丝攻垂直度好,下压又省力。

网友C:
哪个工种攻丝,你也管?这不是车间安排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床攻牙。
零件直接摆正,丝攻垂直度好,下压又省力。

铣床攻牙要做定位,样品基本上就是少量多样,不合适做定位工装

网友(点评):
定位作甚?没干过现场吧? 和夹持好的丝攻大致对齐, 直接下压攻牙即可,注意深度,反转退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工种攻丝,你也管?这不是车间安排的吗?

我管打样车间,同时负责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车床上稍等攻几圈,
然后手攻的时候就不用找正了。

这个可以有,有这样的操作

网友D:
钻床不是也能攻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床不是也能攻丝吗?

当然可以,毕竟打样数量少,轴在车削过程中如果能在车床上直接攻螺纹,那是最方便的

网友:
你好 本文已被机械社区同名公众号采用 特奖励100积分。

文章链接   车床攻丝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