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2-08-20):
请教各位:
1.普通紧固螺纹上缠生胶带,是否可以密封?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紧固螺纹没有取代管螺纹?如果不可以的话,原因是什么?
2.普通紧固螺纹上缠生胶带可以防松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普通连接螺纹都是直螺纹,无论你拧多少圈,牙顶牙底都不会挤死,所以不能密封,你缠生料带,勉强能封一点极低压力。

管螺纹也有两种,直螺纹和锥螺纹,直管螺纹本身也不能密封,必须加密封垫。

只有锥螺纹才能密封,公锥螺纹+母直螺纹,或公锥螺纹+母锥螺纹,拧紧后螺纹之间理论上没有缝隙,但是由于加工精度的影响,仍然会泄露,这时加上生料带,就能封住高压。

螺纹防松有各种方式,如果兼顾密封和防松,那就涂螺纹胶,有低强度、中强度、高强度,比如乐泰 222、242、272。

网友(点评):
大佬这些话,我是接触了好几次搜索了好久才知道的。 开个帖子细说亿点点吧。

网友:
第二个应该效果不错吧。因为螺纹不接触的地方有胶挤入塞满会让接触面积大幅度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连接螺纹都是直螺纹,无论你拧多少圈,牙顶牙底都不会挤死,所以不能密封,你缠生料带,勉强能封一点极 ...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普通螺丝或者直管纹可以用液体生料带来密封,但是最好用锥管的,专业密封结构

网友:
2#讲的没错

网友:
不懂,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