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的螺钉,扭矩设计10N.m,实际测试有的只有4Nm,为什么?

楼主(2022-08-20):
定力距扳手,很快。误差也大。

我想问的不是为什么误差这么大或者改变装配方法,而是什么类型的结构误差大。就好比ABC不同的结构,例如两块板用M8连接起来,板厚2,4,6,8,那个厚度的板的扭矩误差最大?为什么,证明一下,不是扭矩衰减,是扭矩误差,衰减我知道越厚越大。

我个人觉得是刚度越大,误差一般越大。但是预紧力衰减会比较好。手边没有报告,图我就不上了。

网友A:
冲击钻------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击钻------什么意思?

我想表达是㕷一下打上去,有一定冲击。写错了

网友B:
啥叫实测?螺栓预紧属于安装范畴,
你在什么情况测的?预紧后会受载荷的影响,你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叫实测?螺栓预紧属于安装范畴,
你在什么情况测的?预紧后会受载荷的影响,你怎么测的?

试验和测试是客户哪里做的。
意思是加载10Nm, 但是去拧松的话,最低的只4nm,当然,大部分还算高的,估计8.9左右,但是偶尔几个比较低。。细节我不是特别清楚。

网友B:
|liuxiaoran发表于 08-21 22:12
试验和测试是客户哪里做的。
意思是加载10Nm, 但是去拧松的话,最低的只4nm,当然,大部分还算高的,估计8.9左右,但是偶尔几个比较低。。细节我不是特别清楚。

用什么当时加载力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当时加载力矩的?

你就当是定力距扳手吧。我问了一下周围,大家都觉得有意思,但是没人能回到,问了教机械设计的同学,也不清楚,哈哈。

其实你就当你自己用力矩扳手去拧几种类任意结构的螺钉,你家门,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M6,都是10NM,最后那个力矩的误差最大,为什么。

网友:
|liuxiaoran发表于 08-22 15:31
你就当是定力距扳手吧。我问了一下周围,大家都觉得有意思,但是没人能回到,问了教机械设计的同学,也不清楚,哈哈。
其实你就当你自己用力矩扳手去拧几种类任意结构的螺钉,你家门,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M6,都是10NM,最后那个力矩的误差最大,为什么。

有气动,液压,电动的力矩扳手,更准确,你可以看看

网友:
螺栓预紧力,应该是靠的被紧材料的弹性形变才有的吧。
这个是不是应该和螺栓与被紧固件的接触面积,被紧固件的弹性模量有关?拧太紧了,材料超过了屈服极限,弹性下降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还有就是你老擅长的疲劳

网友(点评):
补充说明,好像说的只是易被忽略的一方面。应该是螺栓的变形,被拉长,产生的压力是主要的,这两个力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如果被紧固件刚度足够,那螺栓的缺陷导致误差变大。否则就是被紧固件的缺陷,导致的。

网友:
不能用这种方式准确测量拧紧力矩 尤其是你刚紧固完不久。。 你拧螺栓时候螺栓要拉长的 松的时候可不用  8、9N属于正常情况  你可以做做试验,放个一两天你再拆没准还比10Nm大呢   要准确的复核拧紧力矩  你得继续用10N的定力矩扳手去拧 然后螺栓不动 就说明是10Nm啊。。。 另外规定拧紧力矩除了力矩要求也可以加上角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