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模组附加直线导轨的困惑

楼主(2022-08-20):
如题,在实际设计中,有时会遇到模组本身刚度不够,见过不少设计是,增加了一个直线导轨。
这里有个问题,加上附加的这个直线导轨,模组里面还有两个导轨,会有三个直线导轨,水平方向可能还好,模组背面都有定位孔。
但是高度方向好像一般不会给公差,这个时候设计上怎么处理比较合适?是加调整螺丝(一拉一紧)还是加垫片?如果加垫片,在哪里加,导轨下面,还是附加轴滑块上面?

附加直线导轨设计

附加直线导轨设计

模组背面定位销孔

模组背面定位销孔

高度方向无公差

高度方向无公差

楼主:
真实的现场的图丢了,希望处理过类似问题的朋友解答。

楼主:
问题如图所示

网友A:
打磨滑块安装面进行调整

网友B:
既然都选择加导轨了,为什么不重新做个

网友C:
有种东西叫矽钢片调整垫片,买几卷让装配自己垫滑块上面。
唉,屌毛们还是得去车间干活去,

网友D:
滑块那里增加一个过渡块,加工的时候配磨,高了磨掉,矮了用钢片垫,目前我们都是这种做法,其实不仅仅是你这种用法,龙门架结构我们都会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滑块安装面进行调整

这个怕是不太好吧,这个面积有点大,感觉会不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选择加导轨了,为什么不重新做个

现成模组交期快,只要一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种东西叫矽钢片调整垫片,买几卷让装配自己垫滑块上面。
唉,屌毛们还是得去车间干活去,

谢谢指导,确实车间经验太少。基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滑块那里增加一个过渡块,加工的时候配磨,高了磨掉,矮了用钢片垫,目前我们都是这种做法,其实不仅仅是你 ...

谢谢指导,

网友(2022-12-02):
把锁附方向改成侧面不就行了么,加一个精度高的连接快,侧面不久可以上下调节么

网友E:
1.模组选型需要考虑侧向安装时扭矩,如果扭矩选用达到要求就不会有这个额外的导轨
2.如上所述,这个导轨的作用是为了平衡扭矩存在,x轴扭矩平衡到这个导轨时,它应该受正向压力,所以它不受竖直方向力或者很少,所以这时候你需要保持导轨安装和原两根导轨水平即可,
3.既然受压力,那么受压面就有位置度要求,所以导轨滑块面需要贴合载板,存在加工误差,此处可以用矽钢片垫一下,
4.关于导轨安装时高度位置,可以让滑块随动,主要保持平行度

网友(2024-01-14):
这是干嘛

网友:
给我威望点

网友:
谢谢分享,看了受教

网友:
吐槽 上银的模具就没有定位孔,全靠调。

网友:
首先加工件底板(两个固定得面)表面平整度做要求留公差,具体也得看你板多长,行程有关,可以拆几个零件,定位销或者定位拉槽靠边保证两直线方向平行。调试得时候模组上架表另一个滑轨固定件打表确认下跳动幅度大不大,基本上问题不大,搞过很多次了。最重要的一点,设计考虑组装和检测。不要想当然就行了

网友:
高度虽然没有标注公差,但是一般是在几个丝以内,直接按标准尺寸设计安装就可以。除非你为了降本选择了歪货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模组选型需要考虑侧向安装时扭矩,如果扭矩选用达到要求就不会有这个额外的导轨
2.如上所述,这个导轨的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