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固定是用螺母好,还是直接基体攻丝好

楼主(2022-08-21):
想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在进行结构设计的时候(有高频交变轴向力),螺纹固定是通过端盖和基体的两个法兰通孔让螺钉螺母配合好,还是端盖通孔基体开孔攻丝让螺钉配合好呢(假如空间够用,不考虑法兰占空间)?
请前辈们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
你这个轴向力是相对哪个零件来说的,如果是相对于轴,那对于我们旁人来说照样不知道这个对于螺栓来说是哪个方向的。

网友:
个人认为端盖和基体的两个法兰通孔让螺钉螺母配合好,方便维修。仅供参考!

楼主:
|风若冷发表于 08-21 09:47你这个轴向力是相对哪个零件来说的,如果是相对于轴,那对于我们旁人来说照样不知道这个对于螺栓来说是哪个方向的。
螺栓的轴向(螺栓轴向和轴的轴向是平行的)

楼主:
细牙的嘞

网友:
通孔好,如果做成螺纹孔在交变负荷情况下没准会基体滑扣将来改起来麻烦

网友:
你说的工况,我觉得像发动机缸盖。至于哪个好,不好说!

网友:
只是受力的话,能用通孔就不要攻螺纹。好处多多。装配,更换,结构变更,扭转力调节等等把。

网友:
采用哪种方式还需要综合考虑。我觉得一般,需要考虑的因素有,一结构强度(安全性),二装配性,三维修性。影响强度的因素有受力方向和大小,有交变应力的话,要考虑疲劳损伤,螺纹大小,法兰厚度,法兰基材。装配则是步骤尽量少,使用零件尽量少,有足够空间实施。如果设备是可维修的,需要考虑维修的便捷性,尽量小的维修成本。
有些因素是相互矛盾的,这时可按重要性排下序。

楼主:
|鹿子衿发表于 08-21 11:26只是受力的话,能用通孔就不要攻螺纹。好处多多。装配,更换,结构变更,扭转力调节等等把。
感谢前辈^ω^

楼主:
|sfcp发表于 08-21 10:38通孔好,如果做成螺纹孔在交变负荷情况下没准会基体滑扣将来改起来麻烦
感谢前辈嘞

网友:
先看看螺栓计算吧

网友:
我个人认为你还不如上个装配图比较好,大家更好理解实际情况发言。

网友:
受力图呢?

网友:
我想应譔通孔好

网友:
端盖和基体的两个法兰通孔让螺钉螺母配合好,方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