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设计润滑和冷却

楼主(2022-08-21):
想求助一下这个润滑冷却系统,轴承高速旋转(3000R/min以上),怎么设计润滑和冷却,图示的零件是标准件吗,怎么设计密封系统

网友A:
图挂了,油冷循环首选

网友(点评):
他说得对✔~~~~~~···.

网友(点评):
油冷加散热器

网友:
有专门用于轴承润滑冷却的系统 搜一下就是了

网友:
参考参考数车和加工中心的润滑,配件基本都是现成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专门的计算规范

  和密封 发热条件等因素有关。

 花点时间读一读这方面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挂了,油冷循环首选

那图上轴承外部都是密封部分吗

楼主:
我找到这个资料,有大佬能告诉我那个喷油嘴的型号和这个密封怎么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