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发问:两根同向转动的轴上装上两个互相啮合的常规齿轮会怎样

楼主(2022-08-21):
好奇发问:两根同向转动的轴上装上两个互相啮合的常规齿轮会怎样呢?
我们都知道两个互相啮合的常规齿轮是互为反向转动的。就是其中一个齿轮是顺时针转动,那另外的一个齿轮必然时逆时针转动的。

那我们现在将这样两个常规齿轮安装在两根同向转动的轴上,并让它们互相啮合,那这两个齿轮会不会就不能转动并卡死在那里了?

楼主:
特别说明:两根同向转动的轴有动力驱动

网友A:
其他人都觉得太low,

我刚好够流量,我提示一下,啮合分内啮合和外啮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人都觉得太low,

我刚好够流量,我提示一下,啮合分内啮合和外啮合。

好吧,是外啮合的

网友:
强能克弱,看谁厉害。

网友(点评):
那假如双轴的驱动力更大,岂不是要出现外啮合双齿轮要同向转动了?天呐!

网友:
端面啮合

网友:
这肯定哪里弱坏哪里了

网友(点评):
您说的可能对,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
中间加一个过渡的齿轮

网友:
两个人扳手腕,手腕改成脆性材料,不是手腕断就是胳膊断

网友:
电机折算到齿轮接触面的扭矩差不多大就卡住不动,时间长就烧电机呗;扭矩差大那就小的电机被强制翻转,很快就烧了

网友(点评):
当然如果选的齿轮强度不够,也会崩齿

楼主:
嗯,基本知道结果了,谢谢大家。

网友:
烧电机或则崩齿轮呗,选一个

网友:
你说的是雷诺公司的差速器专利?

网友:
弄个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