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NX10 安装完成后运行提示错误。

楼主(2022-08-21):
各位大侠,在安装UG时,都按照提示操作,没有出现错误,也都一步步完成。解密文件也都改了主机名。可运行NX10 的时候,提示错误,是哪里出错了吗?请指教。

网友:
系统用户名是英文吗

网友:
NX许可证错误:许可证服务器机器是否关闭
正在回应。检查SPLM_LICENSE SERVER是否设置正确。[ -96]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我先试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