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天“吨吨桶”走红

楼主(2022-08-22):
最近,一款名为

“吨吨桶”的水杯火了

不少健身人士和明星都喜欢

用这种“吨吨桶”喝水

它的容量比一般水壶大很多

往往在1.5-3.8升

在电商平台上它的销量很可观

有的店铺月销量超过8万件

现在比较流行的共聚聚酯(Tritan)材质的“吨吨桶”,可以盛装80°以下的热水,价格相对比较贵,一般在100元—150元,有的甚至要几百元。

而传统PET材质的“吨吨桶”只能盛装不超过40°的温水,价格基本上都在几十元左右。大部分的“吨吨桶”基本上都会提示消费者不要盛装热水。

买了“吨吨桶”以后,补水并没那么简单!

并非喝得越多越好!

别再这么喝水了!

当心“水中毒”

专家指出,大量出汗后,如果用这种“吨吨桶”喝水,就容易一下子补水补过头,会出现“水中毒”的情况。人一般是以一天2000~2500ml喝水量为宜。夏天由于出汗多,不做剧烈运动的话,2500到3000ml就可以了。

由于人体肾脏的持续最大利尿速度是每分钟16毫升,一旦摄取水分的速度超过了这个标准,过剩的水分会使细胞膨胀,引起脱水低钠症,一般会导致头晕眼花、呕吐、虚弱无力、心跳加快等症状,严重的会出现痉挛、昏迷甚至危及生命。

一般每天喝8杯水较为适合,且要分几次喝。一下子饮水过多,即使没有水中毒,大量的水积聚在胃肠中,使人胸腹感到胀满,不利健康。饮水过多,还会冲淡胃液,导致胃肠的吸收能力减弱。

医生提醒,运动出汗后可饮用适量淡盐水、柠檬水、蜂蜜水、运动饮料等,及时补充体内电解质。

习惯喝热水、温水,还是用玻璃或者陶瓷的杯子,这种塑料的总感觉有安全隐患~

网友A:
我觉得也是,玻璃或陶瓷杯子首选,塑料和不锈钢的无论吹的多好我都不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也是,玻璃或陶瓷杯子首选,塑料和不锈钢的无论吹的多好我都不选

不锈钢作为水杯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作为水杯有什么弊端吗?

本身没弊端,弊端就是 标的材质是食品级304,316.实际材料是啥?

网友:
我发现每天能喝多少水取决于自己手边有多少水,如果是个200ml的小茶杯,每天也就喝三四杯水,主要是因为喝完了一杯就懒得再去倒水或者忙起来就忘了,后来我搞了个2L多的玻璃罐头瓶,早上烧开水灌满放在手边,工作一段时间伸个懒腰的功夫就喝几口,下班前喝完,即使再懒再忙一天也能保证2L的摄入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身没弊端,弊端就是 标的材质是食品级304,316.实际材料是啥?

嘿嘿,这倒是。

网友:
为啥不锈钢水杯那么便宜呀, 支持4楼

网友D:
塑料只能喝喝凉水,吹的再好,时间长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塑料只能喝喝凉水,吹的再好,时间长了也不行

我身边就有一个漂亮的吨吨桶,直接灌装热水,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2024-07-19):
引用 网友C:
本身没弊端,弊端就是 标的材质是食品级304,316.实际材料是啥?

不锈钢还是有铁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