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边距

楼主(2022-08-22):
我一般螺栓边距是中心线到边 或者两个螺栓中心距最小距离是螺纹大径D。大家是怎么留的。

网友A:
螺栓头部直径不是比螺纹大径要大吗?2个螺栓的中心距是螺纹大径D,那螺栓头部不会干涉吗?

网友A:
这是百度到的,这个间距应该还与螺栓种类相关,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栓头部直径不是比螺纹大径要大吗?2个螺栓的中心距是螺纹大径D,那螺栓头部不会干涉吗?

我说错了  是2个螺栓中心轴距离2D,加了平垫也不会干涉了。一个螺栓距离边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百度到的,这个间距应该还与螺栓种类相关,供参考

我看有的说D+2mm  3mm。

网友B:
最少也要有2倍大径吧,2倍大径至少是2个螺丝都能放平垫了,再小就只能不要平垫,那就取内六角圆柱头的外径加个1mm吧。问题是有必要这么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少也要有2倍大径吧,2倍大径至少是2个螺丝都能放平垫了,再小就只能不要平垫,那就取内六角圆柱头的外径 ...

是的  要2倍呢

网友:
我们是平垫的外径到边缘留5mm即可  非重要场合没必要那么严格

网友:
搞这么紧凑意义何在?

网友C:
这有何意思?要看你的设备联接情况定,至少要考虑板手能用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何意思?要看你的设备联接情况定,至少要考虑板手能用上吧

不留扳手空间≈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有何意思?要看你的设备联接情况定,至少要考虑板手能用上吧

很多不是要满足这个条件还要满足别的条件吗?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条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