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测量

楼主(2022-08-22):
现手里一批小零件,尺寸在40*40*3左右,如何能快速准确测量出其平面度。

1、塞尺测量,尺寸小,重量轻,测量误差偏大,现手里几个与设备测出来差距在0.05-0.09之间。
2、三点法,操作麻烦,误差也大。

还有啥简单又便于操作的。除了上仪器设备外,我找不到其他什么好方法。

网友A:
精密大理石+磁座杠杆百分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密大理石+磁座杠杆百分表

大神给具体解释一下呗  想了解一下

网友:
跑个题,这么小的零件,批量精铣,最后磨一刀,免检

网友B:
主要是看平板精度是多少?就像楼上说的一样,还不如批量多走一刀,直接免检了多好。看你说误差都有5到9丝,真要上磨床随便磨一下,确实可以免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大理石+磁座杠杆百分表

主要是外形还不规则,太轻重量大概几十克。百分表一压就翘了

网友(点评):
零件照片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看平板精度是多少?就像楼上说的一样,还不如批量多走一刀,直接免检了多好。看你说误差都有5到9丝, ...

要求在0.12内,非金属件,忘了说---------

网友:
什么材质的?平面度要求是多少?
说明白嘛,有余量的铣一刀也是一个办法。
如有条件,上三坐标测

网友C:
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材质的。

PEEK

网友:
光学仪器快速方便,但是要求0.12,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这么小,用现成板料不应该会有这么大的平面度偏差 3D打印的? 如果普铣铣成这样那就工艺优化或者最后加一刀精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