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移动式立柱悬臂吊的最大负载怎么计算

楼主(2022-08-22):
可移动式立柱悬臂吊,悬臂高3m,臂长3m。末端最大负载假设为80KG,立柱底座需要多重?

网友:
倾覆力矩计算

网友:
建模:假设悬臂处于临界倾翻状态,则
立柱重量+临界底座重量=((人拉的最大力+负载)x最大悬臂长度+悬臂重量x悬臂长度的一半))/底座短边长度的一半。
算出来临界值后,适当取安全系数。

网友:
找《  起重机设计手册》看看。

网友:
楼上讲的对,确实不是几句话讲的清的,里面有很多计算,起重机规范或起重机手册里看看

网友:
一般步骤

1. 整体分析,整个结构的变形量,推算出梁或管的 截面尺寸
2. 再局部分析各个连接件螺丝等强度

3.危险截面的局部连接板件强度计算

网友(点评):
哥们儿,没审题呀!

网友(点评):
计算原理一样,偏向矩算出来

网友:
看你支撑的位置,然后重心乘以你内撑边距*安全系数大于你悬臂最远的重量乘以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