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材料攻丝的强度

楼主(2022-08-22):
在一些连接结构中,由于空间的限制,经常在材料(Q235,Q345,45)上打孔攻丝,这种结构螺母相比,强度相当还是强度有所下降呀?
通常螺栓或螺钉为8.8级以上。

网友:
这方面我也想要,目前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这要看你的材料攻丝厚度及攻丝质量。可能与直接的螺栓螺母联接无法比。这是我个人认为,不一定对

网友:
个人认为,没有经过材料计算哈。Q235接近4.8级,Q345接近8.8级,45号调质的高于8.8级。

网友(点评):
8.8的屈服强度640左右吧,Q345的屈服强度345,-还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嗯嗯,没有计算过

网友A:
供应商能解决的,就不要自己费心捣鼓了,
把问题交给专业的人。
解决之后,自己再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应商能解决的,就不要自己费心捣鼓了,
把问题交给专业的人。
解决之后,自己再慢慢学习。

是有的结构没法应用螺母,只能采用打孔攻丝这种方式,螺栓(螺钉)的强度可以计算,攻丝这部分的强度计算的理论依据没有找到。

网友B:
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工程上估计一般很OK的。就我个人理解,很多支架和底座都是铝合金的,尤其是各种振动试验的时候,和钢试验机用螺栓连接也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工程上估计一般很OK的。就我个人理解,很多支架和底座都是铝合金的,尤其是各种振动试 ...

主要还是为经验设计寻找理论支持,可能有人觉得经验就是这样。
=============================
如果铝合金上做螺纹,我习惯下个钢丝螺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为经验设计寻找理论支持,可能有人觉得经验就是这样。
=============================
如果 ...

建议翻机械设计手册找依据

楼主:
看来些论文,有个初步结论,针对Q345材料,当螺纹深度和标准螺母相当时,可以认为其强度相当,做拉伸试验时,通常会螺栓先颈缩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