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20×100尺寸怎么做成类似麻花状

楼主(2022-08-23):
把左边20宽的面扭到和右边20宽的面成90°

网友:
特征--扭曲,百度教程很多

网友:
如果你问怎么加工的,就搜一下麻花钻的加工视频

网友:
看过铁艺做栅栏的视频,先加热后扭

网友A:
壁厚是多少?
如果太薄了,会扭扁。

楼主:
是一根口径20×100长520的不锈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壁厚是多少?
如果太薄了,会扭扁。

20×100的不锈钢管长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