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缸得安装事项

楼主(2022-08-23):
想请教各位前辈,电缸为什么不能用螺母固定呢? 是因为担心在螺纹处产生应力集中影响精度吗?

网友:
个人猜想:不是不能用螺母固定,而是轴那里不能留有间隙,电缸推动的时候如果受力不均匀,轴那里端面没贴合,螺纹段受偏向力,易弯曲甚至断裂。端面贴合后,受力轴径变粗。

网友:
我们安装都加了螺母,不加螺母不松掉了?难道我们都装错了?

网友:
电缸、气缸、气液增力缸等还真没有采用楼主提供的这种安装方式

网友:
截图要不多给点信息。。。?把这页都发出来看看

楼主:
这个就是整个页面了。下面提到同心度,大概是担心螺母表面平行度不能保证

网友:
怕螺母松动~~~~~~···.

网友:
东莞大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电缸,伺服压力机专业生产厂家,18618335723

网友(2022-09-23):
加螺母以后受力全在螺母上,安装在螺纹上受力在杆端,就这区别吧,怕松加顶丝啊

网友:
现在好多电缸已经改成法兰连接了

网友:
如果要加螺母也应该是加两个螺母吧?要不下面跟缸轴配合的螺纹是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