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能激光光纤传输问题请教

楼主(2022-08-23):
有个项目需要用到5kW左右的激光,用于切割,关键是切割头需要连续旋转(转速70rpm),就是说需要用到旋转接头,咨询了一下相关厂商,有类似的接头,将光纤传输从固定转换为旋转,如下图产品。
问题是该产品只能传输微功率信号级别的光,5kW的应该不行,
请问熟悉该技术的大佬,用旋转接头传递是否靠谱?有无发热衰减等问题?

网友A:
5KW光纤连续激光发生器一般是QBH或者QD接头,需要水冷。图片上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切割头旋转是为了实现什么目的?

网友B:
15266606900,需要旋转接头可以联系

网友C:
学习相控阵雷达,以前是机械旋转,后来改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5KW光纤连续激光发生器一般是QBH或者QD接头,需要水冷。图片上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切割头旋转是为了实现什么 ...

用在特殊钻机上,用来辅助激光破岩,所以需要跟随钻头连续旋转,核心问题是旋转时光纤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266606900,需要旋转接头可以联系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相控阵雷达,以前是机械旋转,后来改相位。

谢谢大佬回复,我也学习一下